谁能修 岩崎 DS-6612C 示波器

楼主(2010-02-11):
前段时间 一直工作的 岩崎 DS-6612C 示波器罢工了
现象如图1
旁边的功能键灯常亮  整机不能正常工作
图2是旁边的功能键

有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或是维修思路 谢谢了

网友:
岩崎 DS-6612C 示波器,我个人一点小经验说给你做个参考下,我柜台的一台示波器,开机可以显示但是切换任何功能键都不能动,基本上感觉算是完蛋了,都这样认为,后来也就死马当活马医,拆开一看我的天,(只能用佩服来赞叹小日本的技术,6块板全部都是用插槽接上的,一块一块拿下来看里面很多灰尘就清理干净,金手指全部搞干净,因为对这个复杂的东西,拆开也就是见识下,也没想能修好他,随后按原先的样子装回去,等待返到厂家修看,谁知道装好一开机正常了,什么都可以用,万幸啊,

网友:
你说的情况我也碰到了 昨天晚上 拆开了 装回去以后 开机能正常用了  一个小时都没出问题

但是一关机 再开 又出现原来的故障了

网友:
如果有高手愿意修示波器,我也有两个需要修,请留下联系方式。

是HP的54622A,通电灯常亮,屏无显。

网友:
呵呵,如果是新式的就好修了,可以让我试试

网友:
这种老示波器年份已久,修好后估计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
不如给我了,坏了也没用,让我这新人练练手 :)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20多年的东西了,估计中途也修过。
如果中途修过,一般在坏 就不好修了--可以扔了。哈哈
楼主可以拆开自己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早点说,我拆了,正在搞

网友:
我曾经修好过一台手机店的示波器,把老板气哏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他问过很多人,都表示没法修,结果他花了几千,另买了一台。
这台示波器的故障是,只能显示负半波的波形,正压部分给斜平了。因为是双通道都这样,其它正常,我就猜到,是驱动部分的推挽功放坏了上管,一查,果然如此,换后就OK了

网友:
如果有高手愿意修示波器,我也有两个需要修,请留下联系方式。

是HP的54622A,通电灯常亮,屏无显。
引用 网友B:

屏不显,查下是不是高压有问题,你查下,你的示波器应当是CRT的吧,可以查下,灯丝亮不,阴极有无电压。
CRT的示波器,显示原理与CRT电视差不多,但电路差很多。再有电视的偏转是以电流驱动的,示波器的却是以电压驱动的。
有高手,能用示波器看电视.

网友:
前段时间 一直工作的 岩崎 DS-6612C 示波器罢工了
现象如图1
旁边的功能键灯常亮  整机不能正常工作
图2是旁边的功能键

有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或是维修思路 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你的示波器是双通道的吗?如果是,而且两组都不行,就查下驱动电路。以及两通道的公共部分。
如果是单通道的,得从探头,到放大,到驱动都得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