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锁住拉

楼主(2010-02-11):
开始坏疑硬盘坏了,买了块日立的给本换上都正常了,那天呆着没事就把原机带的硬盘换上试试,开机几秒过后屏幕出现built-in password=,我没设过任何锁啊,我的是东芝6100本,请教各位师傅,到底是锁了,还是盘坏了的错误提示呢

网友:
估计是本本锁了
想要确定,只需把硬盘拆下来用MHDD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商务本带哟此功能,mhdd一测便知

网友:
硬盘解密不是什么问题,找找以前的帖子吧。

网友:
4# 奕博 怎么解给个解锁方面的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