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 f5000

楼主(2010-02-11):
今天收到该本,开机运行到WINDOWS界面,一会儿就屏抖动,没图像,怀疑是显存虚焊,拆开找不到显存芯片,请问显卡是不是集成在北桥中,但该本写的是独显,请高手指点
Windows

网友:
独显不一定有独立显存的啊

网友:
不明白,怀疑显存,为何要找显卡?

网友:
要是独显一定有显卡和显出,要是集成显卡,现存是占用内存,没有的。我修到过你那种故障应该屏电压不稳,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