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场管的区别应用

楼主(2010-02-11):
帮忙解释这三种场管在导通的情况下源、漏极各电压的变化和在电路中的运用!

网友:
在使用上没太大区别吧,里面二极管大概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待机可以通过其中的一种MOS管由高电压输出3V.5V低电压呢!,而有的不改变电压只是起开关作用!应该有关系吧?

网友:
我发现笔记本常用两种,一种是DC进去的如4407 低电压工作,一种是RSS09DND3高电平工作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N  P两种沟道

网友:
只要同级性的场管就能相互代用吧

网友:
一种是高电平工作,一种是低电平工作的

网友:
本人一看到场馆就头晕,不过俺知道N沟道是高电平工作,P沟道是低电平工作

网友:
这是基本工

网友:
楼主 :
      找本 电路基础 看看。     它的学名   :绝缘栅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