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BI-520黑潮 主板 INTEL P43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2-11):
斯巴达克BI-520黑潮 主板 INTEL P43 主板点不亮,诊断卡代码走39.经测量复位电压只有0.2,其它电压正常,复位键上有3.3V的电压,断接复位键自动断电后又重新加电,我是新手,不知从哪头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问题 如何测 测 Reset 开关到南桥之间是否有低电平输出给南桥

网友:
如果是测试卡跑39的话说明主板自动复位电路没有问题  你先别管复位电路  先换CPU和内存试试先  注意这种主板不支持单核的CPU与533的内存  所以你先用双核的CPU与800的内存测试先 不行的话再刷个BIOS

网友:
有时跑36  37

网友:
内存条各CPU上的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