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3VW液晶黑屏无电源

楼主(2010-02-11):
故障现象:开机无电源,指示灯不亮。
维修过程:查电源板输出5V正常,18V正常,3.3V只有2.98V。3.3V由5V通过1117提供,后极无短路。用外接电源提供3.3V,故障依旧。。。9938的2脚无5V电压。量开机线无电压跳变,导致9938无法得到电压不能工作。现在怀疑是驱动板出问题,现在手中无驱动板,维修进入死胡同。请高手帮我判断故障点在哪?和维修思路。。

网友:
驱动板如果没有硬件故障,,那就应当是软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