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9Z电池过耗后的处理

楼主(2010-02-11):
上次维修的华硕A99Z,客户拿回家后没接电源,直接用电池玩到没电(这是后来再问客户的时候才知道的,看来维修要先和客户了解故障发生前的使用状况),然后开机可以加电,但是屏幕不显示

1.卸下电池,接可调电源,电流0.68  外接显示器无反应? 看来得拆板

2.裸板加电,电流还是0.68  没接屏幕,应该还没显示

3.把bios电池取下加电,电流上到1.0以上,现在应该可以显示了

4.装上bios电池,加电1.0以上,还是不大放心  每间隔10多分钟我就重新加电测试  ok,都正常

5.装机,加电机子正常了,进入系统后先做稳定性测试,通过,然后断开电源用电池供电,直到把电池耗光自动关机为止(重现故障前使用状况)

6.于是再把bios电池取下再装上去,进系统然后检查电池选项,我晕,电池警报居然没任何操作,于是改成了5%电池电量关机操作

分析:电池警报操作没有设置成关机,电池耗光到0%还在使用,最后导致电池的错误信息保存在bios电池才引起能加电而不显示

网友:
换了其他品牌的机器 应该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看来华硕----  还是买dell吧

网友:
这就是经验,我还没注意到

网友:
的确是个经验,还真的没有朝这个方向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