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的供电脚电压在15v~11V不段跳动

楼主(2010-02-11):
我有一个19V电源适配器,它的后级输出全都烧掉,我就逐个元件更换,更换完后就通电试机,发现输出的电压一时没电一时就从6v开始下降。我就检查3842的供电电压,发现电压在15v~11V不段跳动,我想问怎样修啊。
我已经换过一个新的3842

网友:
3842应当是好的,,,只是现在发生保护了

网友:
3842的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查3842第6脚是不是短路

网友:
造成这现象的,是光耦反馈不正确吧,把光耦也换掉吧

网友:
光耦也换了,还有我想问下,二极管和三极管可以测出性能有没有降低吗?

网友:
我换了一个供电给3842 7脚的电容,现在的情况变好了一点,虽然3842的电压还是跳动,不过现在已经有输出了,只不过输出电压只有13V,还不断从12V~13V跳动,我想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