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怪现象

楼主(2010-02-11):
接到机器发现用电池能触发,用电源不能触发虽然电池能触发但不显示,测了开机各条件都正常,后来用风枪吹了smsc lpc47n217-j发现能开机了也可以进系统了。装机试了半天都是好的,早上起来一看又开不了啦! ,现在又没芯片换!吹芯片还是可以正常用。各位大哥,是不是就可以判定芯片坏了,还是板子有短线?(该芯片已加焊应该没虚焊!)还是有电容啊啥的有问题?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你还是吹下来在做一次

网友:
芯片不稳定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那就只能换芯片吗?可是都放假了!现在换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