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A是换显卡还是换主板???

楼主(2010-02-11):
本本修的时间太长,弄晕了,没有思路了
最初故障是摔过拿来接外屏显示一切正常,内屏不显,以为是屏摔坏了,换屏正常,交给客户,三天后机器反回,同样故障,因为本本摔过,怀疑显卡摔掉点,于是取条下重新植珠焊上,板上是没有掉点的,故障依旧,重新卖了显卡芯片做上也是故障依旧,无语了,屏线没有断,高压条也是好的,现在这种故障是换显卡板,还是换主板,麻烦大家给我分析一下?

网友:
你查过屏上供电,信号这些条件具备吗?

网友:
屏也换了,显卡也换新IC了,,,好像不应当再有问题了 那屏是新的吗

网友:
屏线还有主板的接口,还有其他可以影响到显卡工作的电路,比如显卡到主板屏线接口的电路

网友:
可能就是屏线或者是屏的供电,控制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屏线到主板的哪个接口没有插好, 插好了用胶带粘一下就OK了。 这个型号机器我遇到2个了。都还没有回来。。。

网友:
应该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屏换过新的,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检查屏线,和信号。看看屏线连接座是否有虚焊!

网友:
这个机的显卡坏的特别多,建议换屏线和集成主板了事。

网友:
我现在把整个显卡板都卖回来试了,换上后一切正常,我仔细一看卖回来的显卡板芯片是gf-go6200-a2和原来旧的芯片是一样的,但是我以前卖来换的芯片是gf-go6200,一个有-a2一个没有,我想问一下有-a2的和没有的有区别吗??
有必要再卖个带-a2芯片试一下吗??

网友:
最后的结果是显卡板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