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电池新换上1月左右就没电了

楼主(2010-02-11):
卖了几个电池都一样,1月左右就没电了,主板曾经USB针插错烧了几个读卡器.
请问下是那个元件出问题了

是映泰的C61板

网友:
CMOS 的电路有漏电,一般电池的空板的电流3UA左右。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和几个电容器 去掉就行了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前置USB插针接错把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