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网卡驱动,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2-11):
装不上网卡驱动,高手指点下,是这样的,本人有一块杂牌的845小主板,集成网卡,装系统后发现上不了网,没声驱动,(右下角没网络连接图标,网络邻居-查看网络那里只有一个宽带连接)点我的电脑-履性-硬件。里面只有声卡的感叹号,没有网络适配器这一项,于是我添加新硬件 ,添加网络适配器,但这儿我不知道网卡厂家是哪?型号是哪?主板网卡芯片上只写个RTL8100C,我也不知道是哪家的,也就没有进行下去了。再回头添加新硬件,查找,找到了声卡驱动没装,。还是找不到网络适配器,上不了网,。么办啊,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系统中也应当在网卡那项有个感叹号,,,不然就是系统不有找到网卡,,,是硬件问题

网友:
估计是你的网卡没有插好,找个橡皮把金手指探擦擦吧,可能就好了,估计这个网卡驱动自动就能装上在XP下。

网友:
用最新的GHOST盘装系统(新盘驱动比较多!),或者多换几个盘试试;实在不行的话,找个独立的网卡(常用的)插在PCI槽上,重新安装系统就没问题了!

网友:
k哈哈,找到问题了,原来是主板上的网卡跳线没有设,马上给个冒子套上,再装一次系统,好了,为什么有的主板要网卡和声卡跳线啊?为什么有的又不要?它们有什么特点吗?主板上又没标示怎么跳是什么?手上又没说明书,又是杂牌的主板,这时我们怎么设跳线呀?乱跳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
是啊,这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如果能出一本主板跳线大全的书就好了

网友:
有的 主板 是有 硬跳线 ,来设置 CPU外频、集显、声卡、网卡 等;常见于 早期的 主板;

现在 ,常见的 这些设置,通常都会 集成于 主板 BIOS 里面,属于 软跳线;

若硬件驱动不正常,可进入 BIOS 里 更改这些 参数。

网友:
老古董的东西,我没见过啊

网友(2011-08-29):
南桥坏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以后也要注意了。

网友:
用驱动人生装一下试试,还是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上面画了一只有点像螃蟹的东东,那个是 瑞昱 的网卡.

网友:
下载相应的驱动重试一试,不行一般都是网卡坏了。解决办法简单安装独立网卡,价格不贵还很方便!

网友:
下载驱动精灵驱动一下。也可以换一个PEI插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