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没复位也正常的主板!

楼主(2010-02-11):
今天碰到过七彩虹的主板,是坏了内存供电,修好之后,上负载测电压,复位0伏,PG 0伏,核心电压倒修上来了。

打pci A15脚,也没复位。

上CPU和内存,一路跑码,亮机了。

唉,差点被这板蒙了。

型号是MCP78!希望以后遇上的人也注意一下这个。

网友:
不会吧,是双核的吗

网友:
这倒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怎么能工作,,,只是你没有测量到但不代表没有复位

网友:
正是,如果没满足这些条件,CPU绝对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这几天真奇怪啊!
看到没CPU供电能跑码/没复位能点亮/装CPU假负载也能跑码!
我不会是在天堂吧??

网友:
真的,怎么会没测量好呢?
我测量核心电压又有的。

总不会是我的万用表这么牛吧。

网友:
这到不奇怪,怪事年年有,就没近年多。

网友:
没cpu供电估计是假负载上测不到,比如intel的板子。最后一种最不可思议,估计跑00ff也算跑吧,个人理解不同~~哈哈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U是不出复位的啊
我还见过上假负载,诊断卡跑码的板子呢!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U是不出复位的啊
我还见过上假负载,诊断卡跑码的板子呢!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呀?会不会是你和你网名一样,喝过酒才修机?
开玩笑,别当真!

网友:
这几天真奇怪啊!
看到没CPU供电能跑码/没复位能点亮/装CPU假负载也能跑码!
我不会是在天堂吧??
引用 网友B:

哈哈,和你同感,最近论坛里都是这样的怪贴,还有连主板上元件都认不全的人,在贴子里给人回复指导,判断故障……

网友:
主板不支持假负载吧,可以这样:
用假负载跑线,找到cpu pg rst 测试点,上cpu再量。有的主板上假负载,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怪事年年有,有的时候没有插电也能开机哦,不可能的事就不要讲出来,你应该量错了地方,科学是没有半点虚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