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问题!!!

楼主(2010-02-11):
本来是一开机就掉电,我拆了一下MAX8734重新焊了 一下,再插入适配器,可以适配器的灯就灭了,这是什么问啊!!!是 这芯片坏了吧?还有南旁边的一个电感对地了!!!希望各位大哥给我思路!!!

网友:
焊工不行哦   焊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导致的

网友:
dell机器插入适配器,适配器的灯就灭,肯定有焊接短路的地方了 , 1210显卡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芯片没有焊好吧!

网友:
这样啊,这芯片旁边 的电感和高低端管、电容、电阻对地只有15!!!这是芯片坏掉引起的吗?本人第一次修本子,不大懂不好意思啊!!
我拆了这些东西,量板子,板子对地也只有15,是不是板子短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