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寸液晶电源问题

楼主(2010-02-11):
一台19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有几个470uf的电容爆了,导致不能开机,更换后发现开机时有一种尖啸声,而且在关机状态也有,拔了电源插头后没了。
经大家提示后,换400V100uf的电容无效。听声音好像是那个变压器来的(不是高压变压器)
这是哪儿有问题啊,指大家指点。

网友:
电容的参数比以前的应该大一些吧

网友:
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声音吧,,,,工作频率发生变化了

网友:
确实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声音,,不知是哪些元件引起的。。。那些更换的电容都是原值更换。。。

网友:
把后面没有鼓包的电容也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