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2-11):
换了几个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插上测试卡CPU复位灯不亮,显示00不变,测量CPU核心电压0.85V(不知道此电压值对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樓主您好
您得問題所提供的資訊沒有人可以具體回答您
希望你可以提供比較具體的如主板型號,簡測過哪些
最重要你是否有爬過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