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闪

楼主(2010-02-11):
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屏幕有一点闪,用到10分钟左右就闪得很,关机一段时间再开有一点闪,用到10分钟左右就闪得很,测驱动板12V供电是11.86V,5V是5.03V,供电到高压板的12V是11.8V,5V是4.76V,感觉有点第,但这种高压板不常见,不懂改用通用的高压板,白色的线是做什么用,高压出来也分了两条线,有坛友见过吗,怎么改呢?

改成2灯试还是闪,这种屏的屏线太特殊了也不能接通用板试,是屏的问题呢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从上图可以看出此屏是4灯的,白线是共地线,2条粉红的是VCC,把它改成2灯的得了

网友:
一是大口,一是小口,
换大口条。完毕

网友:
对,应该就是四灯的高压板,从蓝色的四个耦合电容也可以判断出来

每边两灯共三根线。

网友:
对,应该就是四灯的高压板,从蓝色的四个耦合电容也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改成2灯试还是闪,这种屏的屏线太特殊了也不能通用板试,是屏的问题呢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白线是两根光管的公共回路!

网友:
我的一个dell的显示器也是类似的毛病,开始我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了也不行。后来测量时发现屏闪跟高压板的控制电压ADJ有关,控制电压是从驱动板过来的。只要电压低它就灭,电压高就亮。反反复复,我又测量这个控制信号是从驱动板的主芯片发出的,可换了一个新的主芯片效果一样。最后没招了找了一个一样的驱动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啊   可以拿好的灯管试一下高压包的好坏吗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问题,用对比法测量看那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得不是太清楚。。你的问题是屏闪还是高压板不稳定灯管闪??你断开高压板试试是不是屏闪!不知什么问题难下手!

网友:
我的一个dell的显示器也是类似的毛病,开始我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了也不行。后来测量时发现屏闪跟高压板的控制电压ADJ有关,控制电压是从驱动板过来的。只要电压低它就灭,电压高就亮。反反复复,我又测量这个控制 ...
引用 网友A:

思路差不多..
想知道为啥闪,找个指针表..(数字表反应速度慢)黑笔接地,红笔接BL/ON 看闪的时候,电压是否跟着跳动.如不跳.就是高压条的问题.跳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这种老式的驱动板经常因为程序或者MCU过热出些怪异的问题..测量这个电压,确定问题会容易些..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断开驱动板和高压条的连接.将BL/ON接+5V,其他VCC--GND接好.看看灯亮起来是不是还闪..闪就修高压..不闪 就修驱动板
确定了驱动板的问题后,再开机试试.一般这种老板子MCU长期过热..程序容易跑飞..造成闪.特别是老联想的液晶...14寸15寸的那些..一般爱搭配汉斯达的屏.
确定驱动板问题了. 就先试着改善散热试试.如不行,重刷一下程序试试.再不行,换个MCU..没几钱...一般这条路下来..搞定的几率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