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好了自用的长城v247 貌似是缺陷....

楼主(2010-02-11):
当初买这个 就是冲着它的spva面板去的  用了两年安然无恙   可今年2月份 出现有时闪烁  有时满屏红色条纹   有时再开又正常的情况    拆开通电测试  发现用手按排插屏幕条纹会有变化   用二极管档量排线  没问题  插上插座再量   虽然蜂鸣器也都叫  可是有几个针脚的声音似乎有点不一样    是否是这个问题呢   由于偶不是专业搞维修的    手头没有可以更换的排线    于是用最笨的办法   从驱动板飞了N根线到屏电路      开机测试  OK    后来上网搜了一下    发现有好多人的V247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所以偶认为应该是长城的排线质量不太好   而且插头是排线+双面胶+塑料     长期使用会导致接触点凹陷接触不良

就是这种样子的    要是换个金属的应该就没问题了     而且胶布太牢   撕的时候把插座都弄松了   幸亏手头一个笔记本碎屏上有个30pin的口      换上了
说了这么多   总结就是俩字:  排线................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屏线时间长了会发生接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时间长了会发生触点氧化可用美工刀轻刮一下就OK了

网友:
长城三年保修的。
直接送维修站。

网友:
还真是的,碰到过好几次排线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