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 T12-K 焊咀真假识别

楼主(2010-02-12):
手上有几支白光T12-K焊咀,和论坛上的高手所展示的白光T12焊咀做对比稍微有点出入,所以希望论坛里的 树叉等高手可以帮我看看

心在飞翔 说过T12的标签是铝箔的,我这个不是,而是塑料薄膜的,不透光,表面字迹印刷精美

网友:
你的和飞翔是一样的,只是表述不同而以,不过包装好仿,工艺是没法仿的。这和使用的设备,加工的材料都有关系。

网友:
白光T12重要工艺之一是商标着色。新品有淡咖啡色(如下图)。二手的可能看不出了。

网友:
谢谢树叉版主和阿平

我的焊台是FX952,里面的变压器上的标识是FM202 ORIEX,应该是FM202焊台上用的吧
所配手柄为FM2025

网友:
白光标志的咖啡色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颜色?

换个角度以后

网友:
5# 可乐加冰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烙铁芯3c头的,改成9v供电用着很不错,

网友:
呵呵,原来我记得你是用951的,现在又换952了,新年又升级了。

网友:
都淘了很久了,现在看到一些好工具还是很心动,不过还是要克制住呀,成家后开销大,哈哈。
这个是买新的买的,当时用了3400吧,具体价格都不太记得了。焊台使用的极少,几乎全新,基本上是当成神器打包收起来了,主要用的还是QUICK936A和AT936B
T12的头也是买的全新,记得好像K头是130还是160一支吧,两个K头一个尖头,尖头便宜很多
我一直觉得T12的焊咀比较适合修精密仪器,小巧,但是用在一些大尺寸焊盘上还是有点力不从心,一般都还是需要预热,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国产假冒T12-K也不错的,我淘宝上买过2手的原装K头,不好用,头部上锡部分面积太小,拖焊反而不爽;

国产假冒的K头几十元/支,开始头部上锡部分也不大,但随着使用时间增加,可上锡部分大了起来,用到最后越来越上手,很好。

网友:
国产假冒T12-K也不错的,我淘宝上买过2手的原装K头,不好用,头部上锡部分面积太小,拖焊反而不爽;

国产假冒的K头几十元/支,开始头部上锡部分也不大,但随着使用时间增加,可上锡部分大了起来,用到最后越来越上 ...
引用 网友A:

这是“跑锡”在工厂是报废的。

网友:
我有一个936的K头也是那样,主要都是用水加海绵擦成的。现在都不敢用海绵了。

网友A:
这是“跑锡”在工厂是报废的。
引用 网友B:

平时拖焊用的多,如果头部上锡部分很少的话,很难拖,面积大了反而好拖很多了。

原厂的K头和山寨的都有,但原厂的换上后,用了一会后实在不习惯,还是换上山寨的了。

芯片焊脚堆上锡后,K头占点松香,然后能上锡的侧面对准芯片焊脚堆锡的地方…………几次一来,焊锡就清理干净了,如果是原厂的K头,面积太小,每次带下的焊锡只有一点点,反复次数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好办了国产全新k头40元能拿到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