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CMOS三根跳针上没有3V电压是属于正常的吗?还是有故障?

楼主(2010-02-12):
业余爱好修一块主板,这块主板点开关不能通电,强行开机能通电,测试卡显示各路电源正常,电源也不保护。测电池有3V电压,测南桥也有待机3点3伏电压,测双肖特基二极管两个输入端也有电压,一个是电池端的电压3V,一个是待机3点3伏电压。输出端也有电池电压和待机电压。就是取下跳线帽测三根针上都没有3V电压。这种CMOS跳线上没有电压是正常的吗?还是有故障的原因造成的没有电压?在这里请各位大师能指教指教我这个业余爱好者。谢谢各位大师。(注:该板南桥芯片的型号是:82801DB。)

网友:
没电压肯定有问题

网友:
仔细跑一下线,看是否断线

网友:
电池座有问题,接触不良也是这样

网友:
弹片发黑不

网友:
看下电池座子和CMOS电路中的三极管。一般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我感觉你好像找错了,仔细找一找,最好把图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盱眙桂林您好!
      谢谢你的回答,同时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我是业余爱好,学了一点点书本上的东西,没有实践经验和维修技术。你的回答:我的理解是:电池座和电池通过的肖特基双二极管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断路和短路引起CMOS跳针上没有电压,需要跑线。那么你的意思是一块能正常开机通电的主板上的CMOS三根跳针中必有一根应该有约3V电压。如果没有约3V电压。这块主板肯定有问题,而且是点击开关,主板不能通电。我的提问是这样吗?(一句话,CMOS三根跳针中必有一根有约3V的电压。如没有约3V的电压就围绕开机电路的思路维修,是这样吗?)。谢谢你的回答。再见!

网友:
说明电池的电没有送到啊

网友:
能开机,就是CMOS无法保存

网友:
南桥你看了吗,会不会它有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