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C8430无法开机。

楼主(2010-02-12):
HP Compaq NC8430无法开机。 电源座有19V输出。待机电流为0. 无3V,5V。可能什么问题?电源管理芯片为24703。
附主板图片。
只有HP NC6230,供参考。
芯片

网友:
82801GB虚焊的还是挺多的,楼主可以把南桥加焊下试试,好的话告诉各位修友一下

网友:
这需要查待机电路和系统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得查等机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然后一步一步按上电步骤维修。

网友:
用着压着桥开一下看看!如果能开开就说明是开焊了!

网友:
待机为0V,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比较多些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没有工作。检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用的是原本的适配器么 如果不是的话就用原本的看看就应该有3V 5V了如果在没的话跑线路喽

网友:
先查保护隔离电路再查系统供电电路,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这个机器当初我也修过一台,由于原状的失陪器坏了,也就是中间的哪个检测的针没有电压,导致隔离保护电路工作异常而没有待机的3,5V,强先家查下电源失陪器以及隔离保护电路 先修出待机的电压,在按上电时序维修

网友:
看看電源是否有托悍

网友:
电容短了吧,呵呵,公共点

网友:
你机器不需要原装适配器 ,他的电源口和联想的一样是普通口, 这机器有个通病 也就是LZ所说的没待机电流。问题就在电源接口 ,你可能量的是接口上电压,电压就到那里没下去了,换个接口就好,不过这机器接口设计的不好 不怎么好换

网友:
跑电路吧,从电源插口开始一步一步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