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个七彩虹7300花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0-02-12):
7300花屏!先用MATS7定位咯。结果如下:

FBA[31: 0]           0        16880            0
FBA[63:32]        4547      8475430            0
FBC[31: 0]           0        17368            0
FBC[63:32]           0        19580            0

A38        1969           0           0
A38        1969           0           0
A38        1969           0           0
A38        1969           0           0
A39        2252           0           0
A39        2252           0           0
A39        2252           0           0
A39        2252           0           0
A40     2115734         986           0
A40     2116331         569           0
A40     2114253        2283           0
A40     2116172         709           0
A41        2953           0           0
A41        2953           0           0
A41        2953           0           0
A41        2953           0           0

在基地查资料知道A40位置于左下第一块显存,又知道短接1,2脚可以遮屏显存。短接后结果如下:

FBA[31: 0]           0        16876            0
FBA[63:32]           0        16876            0
FBC[31: 0]           0        17368            0
FBC[63:32]           0        17368            0

A38        1968           0           0
A38        1968           0           0
A38        1968           0           0
A38        1968           0           0
A39        2250           0           0
A39        2250           0           0
A39        2250           0           0
A39        2250           0           0
A40        3235           0           0
A40        3235           0           0
A40        3235           0           0
A40        3235           0           0
A41        2953           0           0
A41        2953           0           0
A41        2953           0           0
A41        2953           0           0

不懂的是,短接了一个显存。开机依然显示128M跟原来一样。短接后能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
软件版本不对,bga颗粒你是怎么短接1,2脚的?bga封装和tosp的引脚定义完全不同,bga的显存没见过能屏蔽的,短接数据脚只是用来精确定位显存位数的排列次序。

网友:
看楼主的 描述 有点迷糊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过年忙了点!
我跑线短路的是背面的电容。短路后屏不花了,但用DXDIAG测试Direct3D不过。
工具有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修的。有工具后再换显存了

网友:
刮线是可以短接的,不过楼主没有描述清楚也没有说明DDR3的脚图

网友:
现在 谈论的是,原来花屏,短接后不花了,还是显示128m
这可能吗?

网友:
我想开机时主板读的是显卡的BIOS,BIOS没改动所以还是显示128M吧!
个人想法,不对之处请纠正

网友:
测试显卡软件去那里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