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69行幅小求助

楼主(2010-02-12):
收到一机惠普1769不能开机,测行管短路,代换后,行幅缩小一半,请高手们帮我看一下是哪的事,

网友:
tip 122  行幅 调整管 虚焊或是 坏了

网友:
行幅 调整管开路会出现这个情况,包括虚焊,测量逆程电容容量,容量小也会造成行幅小

网友:
谢谢各位,愿兄弟们新年好,这机行幅管122没事其上端电压为22V逆程电容也没事.请各位再帮我一下/

网友:
刷新率切换电路查一下,还有E2POM出错也有,不过不多见

网友:
高压坏了,二次升压不工作.

网友:
D601 DMV32虚焊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二次升压管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