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老是丢失

楼主(2010-02-12):
我的电脑晚上关机第二天在开机本地连接就没有了,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先做个系统看看是不是有病毒什么的问题导致的,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如果是独立网卡把它换个插槽

网友:
网卡插槽不行的话,就换个网卡试试,就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件冲突造成的,虽然现在pci一般不会冲突,但是确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当网络连接没有的时候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情况!有没有该设备及该设备的状况,如果没哟考虑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2# 李猛龙

网友:
我电脑是集成的网卡

网友:
本地连接 丢失, 集成网卡 驱动不正常,或者是 网卡损坏;

查 网卡驱动、进 BIOS 开启 网卡 选项。

网友:
应该是网卡接触不良   或病毒破坏

网友:
估计网卡出现问题,可以换一块网卡试下.

网友:
网卡兼容性不好  有可能

网友(2010-03-15):
网卡不好吧?               换一个

换一块独立网卡,有的板子的网卡做工不好

网友:
更新一下bios,记着华硕有个板子就是bios问题,导致网卡时显时不显

网友:
1:刷BIOS看
2:换成分立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