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接信号无显示

楼主(2010-02-12):
有台台式飞利浦显示器 不接信号屏幕显示无信号 接上主机后直接无显示 黄灯常亮 调亮度均无反应 尾板上的6.3v灯丝电压正常 g1电压-50v  g2  电压230v  不知该怎么下手 还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
先确定你电脑的显卡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送到显示器尾板,这个是行场同步信号其中的一个没送到尾板上,检查连线,插件有没问题。

网友:
行场同步已经到了尾板了13 14 通
就是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
如果主电源IC是3842的话,就是场同步信号没加上,造成VGA接口9脚地没能和主机上的地相连同。导致显示器处于节能状态,仔细找找看。这里我也就只能说这些了,

网友:
现在调节高压包后亮度能加起来 就是无显示画面  是不是行场震荡块坏了
行场 震荡块能不能引起显示无画面

网友:
如果调节加速旋扭能亮表示行场扫描具备了工作条件,重点检查信号前置放大和末级放大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显示器是多大的?你是开机后接的还是接上开机的?

网友:
24C16A数据坏了要重写.

网友:
1:信号线坏    2:行场同步输入对地限幅二极管不良  3:EEPROM顺坏
EEPROM坏的最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