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群联 UP13~UP19量产工具

楼主(2010-02-12):
那个兄弟有群联 UP13~UP19的量产工具 小弟在此先感谢

网友:
谢谢版主,重下后正常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414-1-1.html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7682
这个帖子后面那个工具可以,我试了,金士顿的dt 120

网友(2010-03-19):
我有,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7943-1-1.html
这里有非常详细的教程和工具。我已经用过。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拆开看主控芯片,以防出错

金士顿原装是胶封的,找好工具,量产成功后,保存好量产工具和参数,再封上就行,外观看不出来

那个识别工具,是通过VID PID来识别主控的,不准,你不信就改变下这两个参数,再看看识别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