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手故障了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急在线等。

楼主(2010-02-12):
本人一台V3li摩托罗拉手机好久没用了,这几天从柜子里翻了出来买了一张SIM卡装上后开始能打电话也能接电话就是查询话费时不能用,也就是说在查询话费时没有任何的反应、不知道自己有了多少话费。今天连打电话也不行了,手机显示无服务也没有信号了。拿到维修店去问他说是功放的问题维修价要80。是什么故障各位师傅能不能帮一下忙啊。谢谢了!

网友:
先清理下电池触电。你所谓的打10086是不是提示你按1按2什么的没反应呀。那是设置问题。主清除或主恢复下。这样还不行就要看中频了。功放一般只影响发射功率

网友:
好老的手机我看不要用了吧买个新的好了

网友:
手机是过时代了来向各位高手讨点技术嘛。

网友:
2# 迅龙科技 对就是打13800138000没有反应就是查不到SIM卡的话费,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