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必须按F1才能进入

楼主(2010-02-12):
同方K40A2 打开后壳拆下了散热器,清理了上面的灰尘和毛毛之后再开机就提示:
.,...
....
(以上是系统硬件检测信息)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error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read error.
之后提示按F1连接(进入系统) F2进入BIOS.
  还原BIOS还是一样.
... 之前就是拆开了后盖拆掉了风扇和CPU上的散热导管.清理了一下.然后就安装上了.  然后就这样了.
怎么搞的. 谢谢各位大神..
PS::同方K40A2 是笔记本. 而且是没有软驱的,BIOS里也没有关于软驱的设置.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應該是cmos 電池沒電了 ,量一下吧

网友:
估计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大多数是没有电了,你先测一下看

网友:
你BIOS里面没设置好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要是有电的话设置一下当前的日期,要是再不行的话估计是rtc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放个电,换上新的电池,应该会OK的。
如果没好就是电路问题吧。

网友:
电池没电了导致不保存。

网友:
把CMOS电池拆下来看看电压还够不够。最好换个新的CMOS电池。

网友:
到估计LZ没有调整时间导致

网友:
修好了没,说下,让我们也长点见识..

网友:
啟動過程中,如果一個設備檢測到光盤,硬盤...壞了的機器將需要按F1
出電池或CMOS電池

网友:
字面的意思是:   系统配置数据更新 错误。

网友:
楼主先换个新电池吧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可以到BIOS里设置,如果出现错误不按F1,这项设置,

网友:
应该是COMS出错了,你重设一下,用恢复默认值方法试试。如果没拆其他东西的话,应该是风扇检测出错。

网友:
电池没问题就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如果电池是好的大于等于3V 那就是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多数是因为cmos没设置好~进去还原默认就行了~

网友:
你是用的万能电源还是适配器呢?有的笔记本用万能电源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要考虑COMS电池了

网友:
机器被 客户拿走过年了 回来了我在试试 到时候在告诉大家 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应该改一下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