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前怎么清理芯片焊盘

楼主(2010-02-12):
看了好多帖子.有说用烙铁拖平焊盘,也有说用吸锡线拖平焊盘的。这两种方法都试过.结果是用烙铁拖平的焊盘锡球很容易焊上.但是如果焊盘上的残留锡点不一样大.那样植好的锡球也会不一样大的.
如果用吸锡线拖平的焊盘 加热后有好多锡球不能焊上.焊盘在没和锡球结合之前已经氧化了.不沾锡了.当然前提是用好的焊膏(个人理解是不是芯片温度底,但锡球温度高,接触面出现温差)
还有我在加热锡球的时候 锡球已经到了熔点 可是芯片温度才110度.
还请熟练BGA植球朋友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以前我也疑惑过,后来用了好点的治具在知道!

网友:
随便了。我就是拿烙铁随便拖下就行了。从来没用过吸锡线

网友:
要是用烙铁拖下 会不会造成锡球大小不一样.往主板上焊的时候造成空位?

网友:
呵呵。问得太好了。这就需要多多练习了。重要的是先加点助焊剂保证锡点圆滑饱满,用吸锡线拖平不太习惯

网友:
用吸锡线 感觉要快很多,不过个人的方法不一样没什么奇怪的,重要的适合自己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主要我还是经验少.想找个适合我的出发点,我觉得用吸锡线不太适合我.还是多练习用烙铁拖吧 ,谢谢斑竹

个人意见.要是用吸锡线最好就是芯片下加热.不要加热锡球面,那样焊盘上的锡膏会在焊盘温度上去的同时活化焊盘,不会造成锡膏都蒸发掉了但是焊盘温度上不去.最后焊盘氧化了.

网友:
从我现在觉得值球大点的焊盘可以光用烙铁拖(个人不建议)虽然吸锡线拖的时候也容易粘上焊盘拖不动或者有毛刺,但你做过0.5或者更小的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了,烙铁拖出来的球比吸锡线拖出来的更容易滚,
说说我的经历吧:
1 刚开始没钢网放一颗吹一颗,时间是大大的浪费
2 然后是图便宜买了直接加热钢网和稍微好点的10cc的那种焊膏,那时吸锡线拖的技术还不太好而且还是只做0.76的,垃圾哦,放球难,直接加热后钢网那个叫难拿下来哦!做个桥一次成功值上球顺利拿下钢网要30分钟以上!成功率低的要命
3 狠心买了套56片钢网加治具的值球套装+60块的100cc焊膏,那叫一个心痛啊。这个时候用吸锡线的技术好多了,但懒的用。0.76的桥值上球也就10分钟以内(完全不跑球),下来0.6的也没用吸锡线,但基本总有跑球的还好在角落里,烙铁弄掉重值那一小块。到0.5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一个7300le的显卡芯片,NND做了3遍都不好,不是中间就是靠里的,火大!索性烙铁脱光重来哦,吸锡线一上值球一次成功。
所以买工具还得从长久考虑啊,工具不好身体都气坏了

网友:
还是自己的手法和工具不完善啊.谢谢朋友们,还得多练习.

网友:
一般的BGA芯片用烙铁拖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象8400显卡,你用烙铁随便拖一下,植好球后,那就可能锡求就不一样大小了,装上后就很有可能不行,一般都要用吸锡线好点的,你植球不上是因为你的焊膏太差了!!!

网友:
用吸锡线拖平,焊球时用下加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