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TDA4841代换

楼主(2010-02-12):
飞利浦显示器 开机有高电压 接上数据线后白屏 怀疑是行场震荡块坏了 是TDA4841的 手头是只有4856 不知道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能不能代换

网友:
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但是TDA4841我还没去代换过,一般常见的代换是TDA4856代换TDA4857的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
4856和4841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行场扫描坏了接上数据线后会白屏?行场集成块坏了是黑屏,有可能是尾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