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常备电子元件

楼主(2010-02-12):
请教高手,电源维修中哪些元件的更换比较多,希望能将常用的电阻、电容、管件等拉个单子,以便到电子市场一次配齐,本网站不是有淘宝店吗?建议将这些项目常备元件打包销售!

网友:
先找几个坏的电源拆拆元件吧

网友:
不用专门去买,你就收几个报废的电源我感觉上面的基本上都齐全了,真要备齐所有的零件,就按现在的电源品牌和电源的内部的电路组成,也是一堆零件,

网友:
缺啥买啥 有就从报废的电源上拆

网友:
旧的大把了,还要那么费力气去找配件,去收多几个别人不用的电源就行了,一般何以收到8-10钱,不知道你们收多小

网友: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还是要买的,这个就算旧电源上的没爆,用途也不大了,尽量买好的品牌

网友(2010-03-17):
哦 原理都是这样的

网友:
拆机的就可以,输出电容也可以,只不过可以降级使用。

网友:
碳膜电阻可以买 1.0 1.2  2.2(辅助电源MOS S极或三极管E极下的电阻经常伴随着管子烧通而损坏,而且这些个位数阻值的电阻不好找,如果经常做电源维修,还是有必要备份一些); 10 100(这些电阻也经常会出问题,但好找到,可根据个人情况); 680K 1M(这些也不好找,主要是作上拉启动电阻的,建议可以备份一些)
管子可以备份一些功率三极管和MOS管,既然是要备份,就买好点的,电流和耐压都比较高的管子,但也要考虑是否是常用的。(我个人也不太清楚那些比较好,只能给你说几个常用的,但性能应该是一般的,做主变压器开关的三极管13009 ;做辅助变压器开关的三极管C3866、C5027 场效应管2N60 3N80)
小推动三极管像C945 等等也可以备份,但如果你收集的其他电路板多的话,一般也很容易找到,也是根据个人情况

网友:
电容 二极管这些,个人认为没有必要买,多收几个烂电源和其他旧电路板就OK。

网友:
如果你收的烂电源多的话,主变压器的开关三极管也没必要买。但辅助变压器的MOS管建议可以买一些,三极管不建议买。

网友:
我修的电源不算多,也不算太少。上面的建议都是根据我自己维修过这些电源的经验给出的,仅做参考。

网友:
主要装备些电容;;
  还有的东西烂电源拆

网友:
备主开关管D13007K 13009-2   辅助开关管 C5027  BU3150  全新各种电解电容  电容一定不要用旧的 应为电源里温度高 就算是好的  性能也变了。

网友:
还有整流管RL205  RL257   整流管和三极管  旧的可以使用

网友:
在旧的电源上拆的能用多久呀。。。。。。要是被客人看到了。怎么办。

网友:
旧电源里的电解电容就不要用了,我自己的经验,就算是正常使用的正品长城电源,拆下来的电解电容,测过容量,跟全新的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他杂牌电源的就更不用说了。至于主开关管、低压整流肖特基,如果是能正常使用的旧电源拆下的,倒是可以用一下。

网友:
缺啥买啥 有就从报废的电源上拆,无法一次性配齐的。

网友:
准备几个坏电源 和一些常用的零件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缺什么买什么

网友:
三极管13007  电容16V1000UF/2200UF/470UF集成块TL494 LM339电阻150K等等好多呢!

网友:
感谢诸位坛友的意见,但作为初学者对于很多电子元件的特性还不是很了解,比如各种二、三极管的参数、代换和好坏鉴别方法,在维修中更换元件如果是新的就比较放心,用拆机的代换恐怕参数未必准确,会产生新的故障啊,我曾经代换辅助变压器,以为引脚对就可以但是上电就“呯”一声,再测量就发现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