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300电源维修经过

楼主(2010-02-12):
  昨晚刚收拾好工具打包装箱,准备过春节啦。还没来得及关门,朋友急匆匆闯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抱电脑的,说道:“别收拾啦赶快开工,这个抱电脑的是我的亲戚,电脑启动不了啦,快快给收拾一下”。既然是朋友的亲戚,咱自是无话可说,只好加夜班吧。一边重新取出已经收拾好的工具,

  便询问朋友的亲戚,“是什么故障”?
  回答:“电脑是开着的,市电忽然不稳,灯忽闪忽闪的,我急忙把电源线拔掉,灯不忽闪了,我插上电源线开机,就启动不了啦”。
  说着把电脑放到操作台上,插上电源开机无果,打开机箱侧板只见主板上的红色的LED指示灯亮,再看电源风扇慢悠悠的似转不转的样子。
  用万用表在线侧电源电压:黄色线12.23V、橘黄线3.32V、红线5.25V、紫线4.98V、灰线4.96V、白线-5.12V、蓝线-6.36V。
  断电,拆下电源测空载电压,仍是上述数据,并能听到开关电源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判定是电源的故障引起的不开机,
  随后对朋友说电源坏啦,换个电源吧,朋友不干,说:换个电源一百多元,干脆你就开夜车给修好,省下钱还能喝一场。无语(本来收拾好准备回家,这下惨了)干吧。
  拆开电源直观检查发现一电容鼓包了,(这个电源还比较新,才用了一年多点,内部结构是SG6105单芯片的,辅助电源管是场管,主开关管是两颗13009,)没发现其他可疑元件明显损坏,心想是否是这个东东的问题,如果是这个东东的问题那就省事了,这个电容被热熔胶固定着和其他元件连在一起,用尖嘴钳除下热熔胶,只听清脆的一声响,这颗电容铝壳自己蹦了下来,里面的电解液已经干涸,随之拆下电源板,看到是
  红+5V的滤波电容。1000UF|10v,赶紧取出一颗好的1000UF|16V的换上,通电、测试电压故障依旧,这下傻了,本打算早点回家看来是不能了,接着干吧。
  先查-12V部分,拆下滤波电容测正常,侧整流二级管正常,原因在哪里呢,是否主+12V肖特基双二极管不良造成的,那主12V正常怎么解释呢?
  查—12V周围的原件无果。最后直接从散热片上拿下肖特基双二极管测良好。
  因为开关变压器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判定后边肯定有轻微的短路,随后又取下另外两颗肖特基管测都良好,又随之取下后边的所有滤波电容一一测试,这会发现了新大陆,几颗10V、1000UF的电容严重漏电,换之,装好,通电直接断路绿线对地,风扇转速稍微比原来高了些,测电压涛声依旧,
  这下没辙了,思虑多时,理不出头绪,又查了所有的元件,和SG6105的工作电压都很正常,这时已经折腾了近三个小时,又查了前面的的主电源部分元件仍然无果,最后又返回已开始的思路,继续查-12V的线路,全部拆下元件一个一个的查、测试。这个-12V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滤波电容470UF/16V,两个快恢复二极管,直接从+12V接过来的,中间经过功率因数电感线圈,
  那么+12V正常,为什么-12V就只有-6.36V呢?是否这个功率因数电感线圈的问题?随之用镊子把这几组线圈(12V、+5V、+3.3V、-12V、-5V都经过这个磁芯电感做的功率因数线圈是缠绕在一起的)详细的拨开,这时发现-12V 一组最细的线圈输出头和+5V的输出端靠的很近,它引脚裸露部分较多,几乎连在了一起,用镊子把它们分开后,再试机测电源-12v=11.83V正常了装机和电脑主板连接开机OK。
  原因查到了也感到了悲哀,费了这么大的劲却是这么个小小的原因引起(-11.83V+5.2=-6.6V左右)。害得我几乎把这个电源所有的元件测试个边。让各位笑话啦。
             新春佳节,祝贺各位朋友,恭喜新年好

网友:
:sleepy:维修太盲目啦!

网友:
我觉得了不起。

网友:
很不错,这不叫盲目,任何人打开这样的电源都会按照楼主的方法去修,先易后难。我就不信谁会看到爆浆的电容不换直接断定就是电感粘到一块了。难得的是楼主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恭喜!

网友:
这个故障楼主修好算不错了,最后还是利用跑电路找出了问题所在,表面的问题是 看到当然首先排除,先易后难是没的说的,

网友:
这个电源修了将近三个小时,楼主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故障在-12v吧?难道连各路输出的对地电阻都没有测试一下吗?有短路的话-12v的电阻应该和+5v的对地电阻相差不远的,最多也不会超过500欧。
说句实在话:维修思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