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前面有坏道,怎样把系统装在中部

楼主(2010-02-12):
有好多盘前面做不上系统,请教怎样做才能做到中间.

网友:
先做两个主引导分区,第一个包括所有前面坏掉的。然后屏蔽第一个主引导分区,激活地2个主引导分区。接着就是格式化,装系统。当然后面还有扩展分区了。

网友:
谢了,我就是不知道乍屏蔽前面的分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就是隐藏了

网友:
其实你做完后把第一个主引导分区撤销掉也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挂在台机上分好区了在拿去做系统,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
用PM将硬盘前面不要的分一个主分区,接着想要做系统的分个主分区,其他的就是扩展分区了,容量随你填了。然后将前面的第一个分区隐藏+作用选无,接下来的主分区选择作用。这样就可以将系统安装到第二个分区里了,安装系统的时候直接选择安装在你第二个主分区,gho版的xp可以手动恢复在第二个主分区。这样系统直接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用慢装的系统吗  把前面不要的分一个区   系统装第二个分区吗

网友:
用PQ之类分区工具,从后部开始分,先扩展后主分区,将不想要的部分不分区省去就可以了。

也可将不想要部分分成主区,后边接着分主、扩区,最后将不想要的那个主区删除就行了。

网友:
用维修工具把坏道修修拜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先把前面有坏道的磁道作一个主分区,再作第二个主分区,然后作扩展分区。作完之后,再把第一个主分区去掉,这样装系统时第二个主分区就默认为C盘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10-03-17):
这样的话引导记录是写到什么地方了啊?第一个分区还是第二个分区啊??

网友:
我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不行啊???显示MISS  OP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