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绿色线电压才1V

楼主(2010-02-12):
我遇到一航嘉电源,首先拆开后看到,保险烧了,13009明显烧黑了。把保险和13009和相连的小电阻换了,还有推动管945也换了,插电,量开机电压,绿色1。2V,紫色5V。短接绿色线,风扇不转,其他色没电压输出。我想问题应该是绿色电压偏底了,马上换个LM339,绿色电压还底了点,变成1V了,有时还是0。95V。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修这种绿色线电压偏底的问题。

网友:
顺着绿线找前面应该会有2组三极管,其中一个应该是坏的,此电压供给并不是LM339

网友:
看下电路图,分析下原因。不要轻易的换元件。

网友:
我看好像没和几个零件相连,量了都没问题啊,郁闷啊,上班后在研究研究。

网友:
检查绿5V相关的电解电容 有可能是他们不良或漏电

网友:
把启动电压解决了再说

网友:
你的现象中绿线不是主要的测量线,你要先测494的12脚电压是否12V以上,正常后查13脚否有5V电压,不正常时可断开图中A、B两点再测13脚电压,还是不正常就要换494了;正常的话就要分开两路查339电路和绿线开机电路了。

网友:
谢谢莫名前辈的指点,我研究研究后把详情再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