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拔了电源 硬盘会坏吧

楼主(2010-02-12):
开机后拔了   硬盘电源会坏吧   急.....在线等!!!

网友:
哪会哪么容易坏的,搞维修的不都是经常这样拔插的,总不能各个都装个系统每次都从系统关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还是安全关机的好,硬盘的磁头在读取数据,直接拔掉电源,磁头不能安全的复位,会造成磁头刮坏磁片,一般都是物理损坏可能就真的报废了

网友:
正在读取数据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会发生的 只是几率小

网友:
搞维修的不都是经常这样拔插    我都没见个坏的.       不过有人说一拔就   我试过未坏啊

网友:
这样对硬盘使用寿命不好这个我中知通啊.他一直在说一拔就坏...

网友:
开始的时候机械部分间隙都比较小在机械部件的控制下磁头不容易碰到磁片,但是使用越久的硬盘你久要小心了说不定就刮坏了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时候的硬盘,现在的硬盘断电都是自动归位的---就是自动回着陆区的。

早期硬盘需要先运行Parking软件的,不过早就不需要这样了。

网友:
拔了电源硬盘版易坏吗......

网友:
张先生:
           你好:
                 我用的是IDE.三星.80G.

网友:
不赞成带电拔插

非正常操作肯定是比正常操作容易出问题

网友:
几率有几大啊......

网友:
修硬盘的时候经常拔电源接头,也没有见拔坏的。

网友:
我野试过这样的做法都未坏过啊...

网友:
这种方法比正常开关机使盘坏的几率要大的多,,

网友:
正在读取数据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会发生的 只是几率小
正解

网友:
偶尔一次没的事·只要硬盘在转动的时候不要挪动

网友:
偶平时也经常这样干的.
没时间等它自己关了.
也没遇到过坏的.
只是要注意不要振动机器.

网友:
不会坏的,我们做维修的经常带电插拨,特别是修硬盘的,那个没有带电插拨过?

你要去补一下基础知识,知道硬盘最基本的工作原理,那么你就明白硬盘使用或操作过程中怎样才会坏,怎样才不会坏.

网友:
硬盘是利用空气流把磁头托起来,飞行在盘片上面的.

产生磨擦的两个时段是:盘片转动后磁头起飞前,盘片停止前磁头降落.
但是现在的硬盘都利用惯性或者空气流的作用做到以下两点:盘片达到转速前锁定磁头在起停区,盘片停止转动前磁头自动回到起停区.

那么硬盘为什么会有坏道呢?坏道分物理和逻辑,物理就是磁头在盘片上飞行运作时受到强烈的振动把盘片划伤.逻辑就是磁道老化而磁头不能识别磁道的信息.物理不可修复,逻辑是可以修复的.一旦零磁道损坏,那么就有可能会有打盘现像.
同时除了盘片损坏,还有磁头损坏和电路板损坏等情况.

网友:
上面所说的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果不对请指正.

所以楼说所说的带电插拨硬盘电源,除非你非常暴力,否则一般不会损坏硬盘的

网友:
小弟.谢谢大家.在些..有些事并不因时光流逝而褪去,有些人不因为不常见面而忘记,记忆里你们是我永远的朋友,在这欢庆迎新之际,恭祝: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万....

网友:
不会坏的,经常这样做的了。

网友:
不定的!!人要是背起来什么事有都事可能!!热插拔光驱把光驱烧了。热插拔PS2的鼠标OI坏!!哎教训呀!!

网友:
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我修硬盘的时候,没天都要带电插拔硬盘少说也有30次,没有发现硬盘坏了的,都是要修好的哦。

网友:
一般不会坏但有可能数据会丢

网友:
我也经常拔电源接头,也没坏過哦

网友:
老式并口硬盘理论上说不支持带电热插拔,这样操作损坏的几率大些,新型的串口硬盘理论上支持热插拔,但实际上供电接口引脚太细太紧,更容易损坏,楼主新手还是少这样做吧

网友:
有一定的几率,但这几率倒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只是现在你没有碰上而以

硬盘加电后里面的马达带动磁盘片是高速旋转的,5400/M?7200/M?10000/M?在这样的转速下突然停电,磁头没有及时的摆回安全区里会是怎么样的后果?不是马上夹到磁盘上了吗?还用再讲后果吗?

如果还不明白,自己动手去碰这个几率吧。所以在检修的时候,如果不是怀疑硬盘方面问题的话,最好把硬盘的供电插头给拔掉。

网友:
几率很小 我维修的时候一直这样做,也没见坏过!

网友:
现在的硬盘对这个保护到位,一般不会损坏。现在的和以前的,可以硬盘容量XG为界线吧,XXG的一般不怕,MB容量的算以前了。呵呵

网友(2010-03-14):
不会坏的  就好像关闭了系统   只要不动就可以了

网友:
听声音,等磁头不读的时候拔就没事,磁头在读嘎嘎声的时候拔就容易坏。

网友:
楼上的兄弟 如果拔去的过程不震动  没关系的

网友:
据我所知,PATA 硬盘就如天地漂流说的,硬盘是利用空气流把磁头托起来,飞行在盘片上面的。我的理解是突然的停电会导致转速不够,传动手臂即使会快速回归到停区里,但在这一刹那,磁头很有可能会碰触到磁盘上,毕竟传动手臂在快也快不过磁头和磁盘间微米的距离。

大家大概会想到那么可 hotplug 的 sata 硬盘又怎么不会引起坏道呢? 在我想,正确的热拔插,首先应该拔出信号线,让传动手臂回归到停区内,然后再拔掉电源线才不致损坏硬盘,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要看你在什么时候拔,也就是说在硬盘正在有数据读写时拔,那就非常危险了,没有读写时也就是硬盘灯不亮是拔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硬盘有自我保护机制的,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不会坏的。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