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升压管

楼主(2010-02-12):
同志们,我修电视还行,可这彩显就不乍地了,还升压管都不知,请高手指一下.

网友:
看不清楚你传的图,,,但可以告诉你,,,
给行管供电之前的那个电源管就是你说的二次电源管

网友:
图中标出的就是

网友: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显示器都是采用升压的方式,很多高档的机子往往使用的都是降压的方式如 :夏华MC-1498反而是采用降压的方式获得刷新频率是的电源电压调整

网友:
二次电源管就是升压或降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