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5200a,开机5秒后掉电

楼主(2010-02-12):
大家好,笔记本式华硕m5200a, 前几天使用也一直没有问题,今天下午想开机,结果点亮后5秒自动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重新拔插内存,cpu,硬盘,拆机,然后用热吹风吹后,用电池点,故障依旧。

现在插上电池,充电没问题,但就是一点5秒后自动掉电,大家帮我想想是啥问题。。手上现在只有个万能表。

网友:
缺少电压或后级有短路引起电路保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仔细量一下各路电压吧

网友:
KBCRSM WILL issue low when system on bios work normally ,issue high when system on bios donnot work ,than system will off after 4 seconds to protect system
issue a high pulse to wake up system from s3 state by push any key
你把电池COMS电池取下来,5分钟后再安装上。原因可能就是上面说的

网友:
前两天接修的一台ASUS A3N 就是这种情况,整机电压及电流正常就是4秒钟之后断电,按照上面的方法解决,不知这方法是否适用你的这款机器,华硕的就是自动断电的情况很多。注意是COMS电池旁边有一清除按键,但这种情况按清除键可能无效,只有取下电池让KBC完全负位。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是不是CMOS信息错误造成的?

网友:
除了上面的,cpu供电芯片也可以试着加焊下

网友:
楼上那哥们过年送的礼吗,这么多啊,谢谢啦

网友:
7楼提供的资料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