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0-02-12):
03年买的方正笔记本电脑,想加一条内存,背后有两个和内存差不多大小能拆开的板,我拆开一看是这么个东西,不认识,另一个是内存。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是不是电池? 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图挂了 补图先

网友:
我再传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压控制板----单独的供电 给USB货摄像头。供电

网友:
软猫..miniPCI的..没用.拔了吧....这年头拨16500上网的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了....

网友:
另外多说一下....你这本子要是想加无线的话,只能拆机加,直接插PCI没用 呵呵...机器内部没天线,你还得买对天线然后在机器内部找空地穿来穿去的..走到AB壳之间...曾经改过个dell的,搞得吐血..呵呵

网友:
这个就是猫啊 晕

网友:
现在没有了,。。。是一个MINIPCI的猫,,,

网友:
在网上搜索发现,,,,是精英的一个猫

网友:
晕死~~·现在还有用这样的猫的?我N年前的SHARP PCNV-18都没这个东西!一般这个口都是留着装无线网卡的啦!

网友:
MINI PCI的调制解调器。

网友:
晕倒,这不是猫么

网友:
mini-PCI接口的Modem啊,这东西早没人用了,想换成MiniPCI的无线网卡,还要加装天线比较麻烦

网友:
传说中的内猫

网友:
这个是个猫。你的机器估计是 赛扬 M 的 或者是P4m 的

网友:
MINIPCI的猫...和诊断卡

网友:
笔记本内置MODEL,用于连接无线路由上网设备。应用于大部分上网本。

网友:
扔掉好了啊

网友:
内部的猫撒,,这个没有用了直接拔掉好了。

网友:
这条子我有啊!大小的都有要的话卖你一根!

网友:
你这本的条子和无线网卡我都有,你要的话给你!
QQ:615933468

网友:
真是传说中的了 呵呵

网友:
这个就是很久都看不到猫。现在根本用不上了,可以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