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整好 ACER TM3040 UBS不认(附点位图)

楼主(2010-02-12):
12寸 机子 拆开 发现南桥具烫 直接拆了南桥 发现掉点 晕了 千辛万苦找到点位图(这点位图可是高级货哦) 发现是复位的关键点 我晕 刮刀刮开 加绿油 飞线 换上新的南桥 OK了 板号DAOZH5 上传点位图和打开软件 图纸就不发了 论坛里有的

网友:
哈哈应该不是中间的焊盘吧?中间的不好补啊。

网友:
上图 是这个点 RST的

网友:
这个点掉了很难补啊 掉电两边最轻松中间就复杂了

网友:
有没有必要还查点位图呀,管它是什么信号补上就行了,才一个点不是很麻烦嘛

网友:
补点不是很简单啊 阿

网友:
楼主 补得好。  高手。

网友:
补点可是一项很细心的活,楼主能补好说明技术还是到家了

网友:
我是飞线的哦 不是补点哦 再请教一下 补点咋补啊

网友:
看过见补丢点的贴子,但没看明白,也许水平还不够,楼主飞线是怎么飞的?先把线焊在桥上接出来再接到焊盘外的RST信号对应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