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十五寸显示器显示正常,但有白条纹滚动

楼主(2010-02-12):
手上有一台ACER15寸显示器,刚开机显示都正常,但过一会后就有白色很宽的条纹上下翻滚,解码芯片都加焊过,应该排除虚焊的可能性。驱动板和屏线都很特殊,没有办法换通用板。,那位高手指导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芯片

网友:
我的惠普15寸液晶没接信号时就有黑白相间条纹上下翻滚,接信号后显示都正常,但同样有白色很宽的条纹上下移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