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LD2-X/1333代码跑到13如何修

楼主(2010-02-12):
我有一块华硕主板,型号为P5LD2-X/1333,加上CPU,开机代码跑到13就停止了,请问哪位大师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如何修,请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北桥问题多点,,,查下北桥的供电,,,,北桥旁边的电感,,,,或更新下BIOS,,,,有些跑13也可以显示啊。。。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2010-03-17):
换个显卡故障依旧呀

网友:
今天早上我也遇到过相同主板,症状也相同,跑到13就停止,到现在为此还没修好,哪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13还没过内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