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们帮忙看看這ACER AL1917的板如何修

楼主(2010-02-12):
请专家们帮忙看看這ACER AL1917的板如何修:

1. 電源12V送至高压部份,空載有13.77V
2. 8腳MOSFET有二個,都是AO 的P605.
3. 二個P605的3,4腳都有13.77V, 1和2腳都是0V,5和6腳都是6.8V
4. 高压升压器的一次側都是6.8V
5. 比較二個P605的阻抗,結果都相同
6. CN801分別是VCC5V/VCC5V/GND/ON-OFF,沒有12V

故障現象是加5V到ON-OFF開関,灯管閃一下,不點亮,灯管是好的,請問是不是MOSFET坯了

网友:
MOS管坏了是可以量出来的,,你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闪一下就关闭,检查灯管升压变压器旁的高压电容有无故障,它是做回授用的,若它有问题,变会造成PWM侦测到错误而关闭背光,但前提是,你要先确定灯管是好的。

网友:
测一下两只变压器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高压升压器坏了

网友:
拆下 高压变压器量下2个高压变压器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应该是变压器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不是大陆人吗?用的还是繁体

网友:
通电闪下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灯管和变压器坏的可能大点
别的地方请检查下电容有没有鼓包
楼猪应该是台湾或者香港人

网友:
典型的 保护故障  请确定灯管没问题后 主机检查灯管供电电路。、

网友:
我也是用宏基19宽频的。我的也坏过。但现在卖一个电源一体的才65元的。还修什么哦。P605还不好卖。

网友:
看來大家打麻將都胡清一色大三元了
請教灯管升压变压器的一次側為什麼是6.8v呢,一般不都是用12V嗎?是不是mosfet坯了
对比量了一下灯管升压变压器和升压变压器旁的高压电容,結果好像沒坯.
惟一的疑問是為什麼12V降到6.8V了

网友:
换板板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mos工作電壓有問題''  請拆下來量..
變壓器兩顆拆下來比較就知道有沒有壞掉了(通常只會壞一顆)
附上1917的電路圖  感覺逆的工作電壓因該是mos壞掉了''

网友:
高压包坏了,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无论拆下高压包还是MOS管比较,都比较不出来,最后换了一个拆机包解决了。很多元件低压下测不出来好坏的。

网友:
换板板了 没有必要 去修那么复杂了 ~!

网友:
换一个MOS芯片不就知道了,或拆下来测量一下就知道好坏了,这种管很好测量的

网友:
这个板单独修的时候,得把亮度控制信号接一个电阻至5V,否则就会出现亮一下即灭的故障.

网友:
謝謝各位大俠,萍水相逢拔刀相助.
更謝謝15樓的AL1917,希望我能看的懂,因為我是學強電的,對弱電不熟.
我手上沒有任何MOS可換,也沒得比較.
有空去華強北賽格時要多買一些mos了.

网友:
請問19樓的icsheet接到5v的電阻要用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