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不断电

楼主(2010-02-12):
磐正8RDA3I主板  关机后显示FF 不断电   强制按住开关键    主板重新启动 只有强行断电

网友:
安装的系统有问题 也会关机不断电

网友:
就算不进系统按住关机键  也无法断电

网友:
IO或者南桥导致的吧,建议换个IO试试

网友:
建议跑下PSON和POWN线。
更改BIOS中的电源管理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