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usb转ps/2的键盘转接口?请指点!

楼主(2010-02-12):
我这有个ps2的键盘 主机的ps2口坏了,想能不能自己做一个转换口 !!!!!!!!!?????????

网友:
出买个回来先用,有时间拆开来慢慢研究。

网友:
PS 2转USB接口也很便宜的啊

网友:
买一个好了,有的东西人家都设计好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勉强自己做既不专业又浪费钱

网友:
PS 2转USB接口也很便宜的 买个回来应急 回头慢慢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只用4根线联接,要鼠标上的芯片支持,键盘没试过,先上网查下吧。

网友:
做一个还不如去买现成的,这个是需要芯片支持的。

网友:
如果键盘本身不能自动转换USB和PS2信号的话就需要单独的转换芯片的支持
有些转接头里面有控制芯片的,有些没有

网友:
自己做恐怕没那么简单,不如去买个转接头

网友:
想要研究就得交学费。
买个拆了。

网友:
有转接口.也不贵.
也就几块钱

网友:
直接换一个PS-2口不行么?

网友:
可以买个转接口,不过有些用不了的。

网友:
这个很垃圾的说,认真买么买个力特的就可以了,上面那个没半年就要坏的。我大多数这东西都用在服务器上常年开着的,用力特没错的,价格也就15

网友:
好像是 5 元左右,自己做一个,加上人工,购料。。。。。。绝对比 5 元贵了

网友:
换一个USB的就OK 了呀  哪用那吗麻烦了

网友:
你做什么 的 哦  接口坏了 换个 就是了 看来你不是业内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