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下电源的启动电阻

楼主(2010-02-1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电源的启动电阻!
老是听说电源的启动电阻,那位大侠能附图说一下电脑电源里的电动电阻是那个!或者说一下大体的位置

网友:
ATX电源吗?启动电阻应该是整流后300V到开关管基极的电阻.

网友:
楼上文字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就做个补充图就好了,结合这个图你应该也就明白了启动电阻的作用,也就是它只工作在电源启动的那一点时间,以后是通过变压器提供控制极的电压或者电流。它的工作使命也就结束,直至下次开启时在工作。

网友:
给开关管子提供基极电流的电阻

网友:
300V至开关管基极或控制极的那个电阻

网友:
谢谢小小恋恋风尘的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有400-700K阻值,有的是两个电阻串联的,不一定是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