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迪845主板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0-02-13):
今天下午,朋友介绍过来客户拿来一片昂迪845主板,说开不了机,上电诊断卡一闪即灭,拨掉P4小插头后正常,故判断为CPU核心供电短路,此时测量CPU供电的上管、下管全部对地短路,此板为二相供电,拆下其中一组上、下MOS管后,测量对地正常,在测量 刚拆下的MOS管全部击穿,在其它板上拆一对好管装上后,正常开机,内存、显卡供电正常,无CPU核心电压输出,上管12V有输入,G级无控制电压,S极无电压输出,(由于现在快过年了,那客户一直在旁边催问还要多久,)没有多想,一看IC是RT9214B,心想上次才存了五个这个IC,找出来三分钟换好后上电,还是一样,此时有点犯晕了,(客户又在旁边催,汗)仔细一看,上面还有一个小IC,在一看型号RT9607,记得好像有这个IC,可是找了半天没找到,只有RT9602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客户在又没去查什么PDF),直接换上,上电,诊断卡上复位亮一下就灭掉,大喜,测量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上CPU、内存、显卡,正常跑码并亮机,故障解决。(RT9607可以用RT9602代换。)
不过此板有点怪,不管什么CPU(400FSB的BIOS显示是100MHZ外频,但自检时却显示外频为105MHZ,进入系统后原来2。4G的O2。52G,1。7G的为1。79G

网友:
RT9214B和RT9607是什么关系你没说嘛。
如果是一主一从的话,那么应该有两个从的才对啊。

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对了一主一从,RT9214B是主,RT9607是从,RT9607控制二相供电的MOS管,RT9214B控制RT9607

网友:
我有块915的块跟你的情况一样,准备开上了就订购这两个芯片代换下来试试

网友:
主频变大不能烧cpu吗?好像还存在问题。

网友:
貌似9214也可以代换9202和9207吧  工作方式基本上差不多的!

网友:
LZ的主板故障和我现在手上P5S800故障差不多换了MOS管正常

网友:
楼主的主板是不是845PE !!我的主板BIOS坏了,你能给我传一个吗??先谢谢了!

网友:
得多准备些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