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是如此这般希里糊涂修板,是分享也是请教!

楼主(2010-02-13):
早几天接了个华硕的W5F双核本子不开机,希里糊涂的修好了,又希里糊涂的收到400大洋,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刚接到本子时,用户称开机没有反应,接稳压电源,电流可以上到0.3左右,然后很快就回到0.01,但电源指示灯不亮,再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给用户开了单,送走客户,把主板拆出来,接上稳压电源,电流一路高歌,一直跑到1.2A,突然想到CPU散热片给拆下来了,没贴散热胶,赶紧关掉稳压电源,心想 搞定,估计是哪里有虚焊罢了。给CPU和北桥贴上散热胶,再开机,没反应。。。开关处有3.3V,按下开关可以降到0V,正常。南桥晶振2.2 1.6 应该也正常,EC没找着哪个是,于是到处摸到处按,结果按遍了所有的地方,就是摸不出开机来,哪个急啊。。。实在没折,上基地找资料吧。图纸没有找到,只找到了一个点位图。下下来再说。本人实属新手中的新手,没方向了,想了想,就跟着点位图跑线路,跑到哪查到哪吧。点选开关脚查相关联的元件,发现与下图中Q1(上了兰色的脚)相联,Q1的另外两脚分别联接两个“三极管”。

量了一下极性,和开关相连的是S极,D极连Q2,Q2连门电路LV74 9脚,查LV74门电路9脚为一个门电路的输入脚,从8脚输出,查8脚与5脚相联,而5 6脚为另外一个门电路的输入与输出,再查6脚连南桥,从这可以看出来开关信号传递应该是这样的:开关-Q1-Q2-LV74-南桥,量Q1电压,S 3.3V,G 0V D 3.3V,S极电压随开关电压变化,另外两个脚电压始终没有变化,量Q1无故障。一次偶然机会量S极电压同时按开关时,能开机且电流正常跳变直到1.几A,在开机状态下Q1的D极随着开关动作从3.3-0-3.3有变化,且机器可以关机。而G极始终为3.3左右。本人实在是菜,实在想不通哪出了问题。看了一下G极连着一个电阻R1,一个电容C,一个三极管Q3(可能是场管也不一定)电阻一边连着3.3V,电阻阻值1M欧,电容没有短路,Q3有一个脚联的是5V(是从点位图上信号定义看出来的),很明显,不开机时G极电压是因为相联的三极管没有导通所致,突发奇想,如果我给G极加个电压让Q1导通,这样开关信号不就能传递给Q2了嘛,把电阻R1改成了2.2K,G极电压为1.几伏,按开关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换成100欧,电压为2.几伏,每次开关都正常,且进系统无任何问题,得,就这么着吧,反正要过年了,客户急,应付再说吧,和客户报价420元,问客户接不接受,客户说好的,就这样装机,试了好多次,未发现问题,第二天客户来取机,还价还掉了我20元,说是取整400元,俺也爽快,行,没问题,交个朋友吧。
此次维修只能说修好,不能说修复,修得莫明其妙,修得希里糊涂的。太晚了,留着1楼明天提出一些关于华硕开机电路的问题请教,谢谢!

附W5F v2.0点位图,哪位老大有空也可以帮我看一下是哪里出的问题,可能故障点应该是Q3中的5V电压没有

网友:
暂时保留请教

大家新年好,恭喜新年发大财。没想到这贴成了热贴。感谢大家的支持。
发完贴子就过年了,一直没空,所以这一楼的贴子发得晚了,见谅。我截了华硕A8J的开机部分,看不懂,特向高手们请教:
开关按键:

与开关相联的门电路图:

其中开关的GATE_PWR_SW#联接Q47的S极,输出PM_PWRBTN#给IO实现开机,但是Q47G极受LID_SW#控制,LID_SW#是睡眠键?5楼的兄弟是这么说的。同时LID_SW#通过D31输出一个LID_SW#给IO同时拉低高压板的EN信号,关闭背景灯。Q47的电路:

LID_SW#开关图:

LID_SW#控制高压板EN信号:

正常时,+3VA通过电阻r475为Q47 G极提供电压,Q47导通,开关信号可以通过Q47传递,如果LID_SW#开关常闭,会拉低Q47 G极电压,这样按开关是不能开关机的,正如 5楼的兄弟说的一样。有点想不通:睡眠开关和电源开关都被设计在C壳上,盖子合上(睡眠开关闭合时)了,有谁还能按得到电源开关啊?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没有什么用?
还有Q49受控于KBCRSM,这个是什么信号啊?如果KBCRSM高电平,Q49导通,或者Q49被击穿,这时候开关也是不起作用的,这样的设计是有什么用途?
还有一个图特别有意思,就是INTERNET键,如下图:

记得有看过有兄弟说按INTERNET键可以开(关)机,这里的Internet键是不是上网的快捷键?在PM_SUSC信号高电平时,按下INTERNET键不就等同于按下电源开关了?这又是何解?

再来看另外两个华硕的机型:
A6J 945机型,开机电路如出一撤:

一样受控于LID_SW#,这个图中DJ_SW#估计是不开机可以播放CD之类的开关吧,这是我猜的,不一定对哦。

A3G的:

网友:
高!!!

都这样了还可以修复,够水平了!还说什么新手中的新手。

网友:
不错,我现在修东西首先就是上基地查找。有点位图是很方便的了哦。

网友:
看你说的可能LID开关那块有问题 是不是不好休眠了。
没图不能肯定参考下~

网友:
老兄真的很谦虚啊

网友:
兄弟 你太牛了

网友:
好谦虚的兄弟,属于高手了吧?

网友:
LZ  机器即使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让你修好 我估计也没你换那电阻技术高

网友:
这还叫新手,那我不是垃圾啊

网友:
这样修机器啊LZ 蛮厉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仔细讲解一下不??

网友:
LZ厉害啊,连厂家的电路图都敢改,我想应该是那部分电路就跟人的阑尾差不多,就是多余的,敢拿活人做实验的一般都是专家级别的,

网友:
电路图对我来说还很难看得懂。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有点位图应该会好点,其实只要搞懂一款机型的电路图纸,就能通窍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想法还是很大胆的

网友:
下载了你的点位图,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样还新手   那我是垃圾中的垃圾了

网友:
你所说的系统没问题,SLEEP,和待机都好的吗?

网友:
是啊,老鸟就是这样摸爬滚打过来的,兄弟板卡应该修得不错,有基础就好办。

网友:
感觉大开幕说的靠普。。。

网友:
今天截图时仔细分析了一下,估计就是这个问题,我看华硕的本子大部分开机电路都是受LID_SW#影响的

网友:
你所说的系统没问题,SLEEP,和待机都好的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
呵呵,高手啊,真是太谦虚了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谦虚啊,我就不会想到换电阻。

网友:
利害,能分析电路的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谦虚了 都能改线路 ,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