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IBM T43 H8芯片的具体型号 是2161 还是2169

楼主(2010-02-13):
IBM T43 的H8 芯片是H8S/2161 还是 H8S/2169....。。。。。。。。感激不尽。原型号烧焦了 。。。看不清楚了。。。还有 T40的H8芯片和T43的通用吗? 手头没有T43的废板了 ///郁闷。。
芯片

网友:
必须用T43板子拆下来的,H8带程序的,换别的不能用

网友:
以前听别人说飞几根线在H8上就能用编程器读写程序,不知道我们论坛有无这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是可以写的。T4系列的H8程序我是有。但是没法写进运。这个要用单片机才能写进去。。以前我写过。后来机器坏了。也就没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