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显行电流大求助

楼主(2010-02-13):
收到惠普1769机子,断开升压管行幅小,接上升压管时电流为1.5A.请求高手相助.

网友:
行逆程电容、行阻尼二极管、行偏转。
行推动、行变、行振荡。

网友:
没有二次升压时,,,电流是多少,,大不大呀

网友:
没升压时50.升压后200

网友:
行逆程电容,行变,行偏转转。都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