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电视大家都备哪些件啊!

楼主(2010-02-13):
大家在做维修时,不知都备哪几种件啊!

     高压板   什么型号的。针对不同尺寸的电视,而且点的灯管数不同,现在多数为16灯的吧

    电源板——   大家备什么型号的。不是通用电源板,都能代换不同的尺寸。  因为输出电压不同啊。  多多指教

网友:
我通常板子是不备的,需要什么板子现买。有些通用板买回来是不好用的。

网友:
好像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准备材料,大部分是临时购买。

网友:
偶是有分开的,有专测灯管的,还有就是通用驱动板加个高压板测屏用,不过也有不合适的就要临时买了

网友:
液晶电视,想学习一下,以后多来这板块

网友:
要多备些电源,需要24V 12V 5V的  32寸灯管要备些
别的看现象了,个厂家的机器板都不一样